电源铜皮上有大量其他网络的过孔

楼主(2022-06-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源路径上有大量的其他网络过孔是否要避开?这些VIA对电源是否有影响,如果有,还请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孔别放一整排 把电源铜皮隔断了或者隔只剩下一个小通道,保证铜皮宽带够过电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别放一整排 把电源铜皮隔断了或者隔只剩下一个小通道,保证铜皮宽带够过电流就行

有一排分成多个小通道,载流能力足够。不考虑载流,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