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参数解释

楼主(2022-06-14):
    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参数是说当反向击穿时电压稳定在5.6V到5.71V之间吗 为啥我实际测量出来的小了1V左右?

网友:
    先确认你的测试电路和测试仪表是否正常,再看看测试器件和表格中的器件是否真实对应。如果都是,只能说你买到假货了,但严重怀疑此点,反而怀疑你的测试电路即测试条件有问题,因为齐纳管遇到假货实在太罕见了,或者你测试的是拆板故障件?

网友:
    不是。
    是说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稳定电压典型值5.6V,最小5.49V,最大5.71V。小于最小值或者大于最大值为不合格。

网友:
    Vz@Izt要看到那个电压范围是在满足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Izt(5mA)时,稳压管的电压值才能在规格书的范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