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路不需要复位电路吗?

楼主(2022-06-14):
FPGA 电路不需要复位电路吗
我看ALTERA ep2c35的原理图,没有找到复位电路,难道FPGA不需要复位就能工作吗?

网友:
    不需要 复位电路
    片内都有POWER on reset 。

网友:
    一般FPGA需要外部复位才能稳定工作的
    内部须然可以复位,但一般为了稳定性,外部也需要一个复位,因为所有的逻辑都需要复位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
    根本就没有复位用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