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预警 | 保姆级教程带你学会如何重设PCB外框、边框线!

楼主(2022-06-14):
家在望友软件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数据读入后显示的PCB外框、边框线不对的情况,会觉得一筹莫展不知所措。
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今天就以图文模式带大家梳理一遍操作流程,保证你看完就学会怎么处理。Let's go !
重设外框、边框线有3种情况,以DFM软件为例分别进行操作说明
一、读入的是CAD数据,边框是正确的,外框线是错误的
如下图: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1. 层列表中选中包含实际板框线的层(看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2. 参考下图进行选择:选定位置2对象模式,位置1对象类型选择为线

3. 点住鼠标左键拖动选中实际板框线(选中后线段为白色),鼠标右键菜单选择选择连续的线,完成操作后实际板框线变为白色的选中状态。

4. 鼠标右键选择菜单设为PCB外框替换

4步操作完成后,可以看到左侧预览窗显示的PCB实际板框外形(确认层列表中 PF层是选中的状态)

二、外框线和边框线都不对,需要重设
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XY坐标+Gerber数据上,也有某些EDA软件因为没有专门的板框层,绘制的时候每个设计师的习惯不统一导致的。
下图所示的是读入XY坐标+Gerber数据以后,软件并不能通过Gerber自动获取到外框线,软件根据XY坐标的最大范围给了一个示意外框和边框。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1. 参考下图进行选择:选定位置2对象模式,位置1对象类型选择为线”(其它软件切换为对象模式即可)

2.打开包含外框线的层

3.点住鼠标左键拖动选中实际板框线(选中后为线段白色),鼠标右键菜单选择选择连续的线,完成操作后实际板框线变为白色的选中状态。

这样就完成了外框和边框的设置

三.客户提供的数据不包含外框信息
极少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框选图形进行设置。
1.打开图形菜单,选中PCB边框设置

2.打开可以框选的参考层,在PCB边框设置框中,选择框选设置

3.点住鼠标左键框选后,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象外沿、对象中心、对象内侧,来生成边框

4.选择后应用,就完成了边框的设置

5.接下来设置外框:在层列表区任意位置,鼠标右键菜单选中PCB外框菜单,选择使用边框

6.这样就通过框选方式把PCB外框和边框都变成了自己框选的矩形

以上就是本次教程的所有内容了,
分为三种情况,每种情况的步骤都清清楚楚
绝对堪称保姆级教程!
如果觉得本期干货教程还可以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哟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不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