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164这集成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各个脚有什么功能?

楼主(2022-06-14):
请问74HC164这集成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各个脚有什么功能?

网友:
8 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低功耗。

网友:
哪么串行输入,并行输出是什么意思?能具体一点形容一下吗?

网友:
8个人排成一队按先后顺序进入一个屋子,然后排成一列一起走出这个屋子。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