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已打开的PCB能否可以再选择启动文件“start-up file”?

楼主(2022-06-14):
pads 已打开的pcb能否可以再选择启动文件“start-up file”?比如:一个刚导入了网络的PCB文件,还能打开已设定的启动文件吗?这样就不用再设定一些东西了。

网友:
可以先导出.asc文件,然后再启动文件“start-up file”,再导入.asc文件!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File--> Save as Start-up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