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一块PCB做SMT需要多少个MARK?

楼主(2022-06-14):
麻烦问下一块PCB做SMT需要多少个MARK?

网友:
一般两个,对角各一个。

网友:
3个不对称的,具体看板子器件。

网友:
一般板内3个肯定够,如果有辅助边放了 板内甚至可以不放,单板最少放过2个的贴的也没问题 但是我放的是圆形板,矩形或者有角的异性板 一般3处肯定没问题,

网友:
至少两个,而且不能中心对称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