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或电脑可以控制loar模块吗?

楼主(2022-06-14):
对于接在STM32板子的无线loar模块,手机app可以控制loar模块?电脑上位机软件可以控制loar模块?

网友:
目前原子这边只提供了电脑端的上位机控制。

网友:
ATK-LORA-01 配置软件来的,这个需要两个模块才能进行通信的。

网友:
可以使用串口发送指令,实现两个lora节点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

网友:
手机不能直接跟lora模块通信的,除非你板子加多一个其他无线的模块,例如wifi和蓝牙,手机先跟wifi和蓝牙通信,板子收到数据再和lora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