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铜皮上添加过孔出现飞线的问题

楼主(2022-06-14):
在铜皮上通过布线切换层来添加过孔,就会出现飞线,但我直接ADD VIA添加的过孔就不会出现飞线,这是为什么?

网友:
飞就飞吧,应该不影响。

网友:
View Nets 做選擇。

网友:
    版本不同,情况可能有差异,一般放置过孔会自动获取网络。如果via跨越多个网络,会提示你使用哪个网络。不选择就会是空的。还有与设置有关,不自动重铺的话会有飞线,有时候重新铺铜检查一下就会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