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各位最好的模拟电路仿真软件是那一种?

楼主(2022-06-14):
请问各位最好的模拟电路仿真软件是那一种? 性能和实用性都比较强的

网友:
各个软件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看你的需要是什么,符合你的要求的才是最好的。
根据个人的经验,一般的仿真(频率不太高)Multisim足可胜任,仿单片机可以用Protues,这两款都比较容易上手。
仿射频电路可以用ADS,仿滤波器(特别是无源滤波器)可以用AWR,这两款比较专业。

网友:
在模拟电路领域(非高频)的仿真软件,以spice软件最为通用。它起源于波颗粒大学。spice有很多变形,如Pspice,Hspice,等。

网友:
Psice现在集成在OrCAD里面。Pspice(OrCAD)着重在电路级仿真,很多公司的元件和集成电路都有相应的Pspice model library,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