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出现焊点剥离现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6-14):
SMT贴片加工产生焊点剥离的原因

  在通孔波峰焊中有时会出现焊点剥离问题,在SMT回流焊中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在焊点和焊垫之间存在故障,并且发生了剥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无铅合金与基材之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从而导致凝固过程中剥离部件上的应力过大并使其分离。一些焊料合金的非共晶特性也导致了这种现象。

MT贴片加工解决焊点剥离的方法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此PCBA问题。一种是选择合适的焊料合金;另一种是选择合适的焊料合金。二是控制冷却速度,使焊点尽快凝固,形成很强的结合力。

  除这些方法外,PCB设计还可用于减小应力幅度,即减小穿过孔的铜环的面积。在日本,一种流行的做法是使用SMD焊盘,该焊盘通过使用绿色防油层限制了铜环的面积。

  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一是打火机的剥离不容易看到。其次,在生油和焊盘之间的界面处形成了SMD焊盘,从使用寿命的角度来看,这是不理想的。

  一些撕裂出现在焊点中,称为撕裂或撕裂。业内一些供应商认为,如果此问题通过焊点出现在顶部,则可以接受。主要是因为通孔质量的关键部分不存在。但是,如果它发生在回流焊点中,则应将其视为质量问题,除非其程度很小(类似于皱纹)。

网友:
    选择合适的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