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和基频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14):
    射频和基频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射频和基频是扯不到一坨的两个东西:射频指的是中高频的一个频率范围,是相对于频率高低来说的;基频是指的研究对象的固有频率,是相对于高次谐波来说的

网友:
    射频是载波的频率。
基频是所要传输的基带信号的频率。

网友:
    手机内部基本构造依不同频率信号的处理可分成射频中频及基频三大部分,射频负责接收及发射高频信号,基频则负责信号处理及储存等功能,中频则是射频与基频的中介桥梁,使信号能顺利由高频信号转成基频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