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板上面CPLD扩展的I/O口怎么使用,它们是如何跟DSP工作的?

楼主(2022-06-14):
DSP开发板上面cpld扩展的I/O口怎么使用,它们是如何跟DSP工作的?

网友:
不是必须带有CPLD的,CPLD一般是由来扩展I/O口的。上面端口定义应该和CPLD有关,port3002 。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对应的是led

网友:
一版用总线通信形式进行交互,例如XINTF

网友:
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IO口的对应DSP里面的寄存器,有自己的地址。DSP通过对这个地址的寄存器操作来控制IO口。

网友:
比如扩展了8个输入口,然后这8个输入口的数据存储在寄存器Reg1中,Reg1对应的地址为0x90000030。你要读这个输入口信息,可以直接读这个地址的数据,即data=*(Uint8 *)0x90000030.
反之,如果是输出口,可以令地址0x9000XXXX的数据位XX就行了。
而这些地址是由DSP与CPLD的连接和译码方式决定的。DSP通过地址、数据、控制线与CPLD连接,然后CPLD接收DSP的指令,进行译码,得到译码结果,然后输出。
要知道这些地址,最简单的还是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