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中怎么从一个建好的电路复制到另一个电路上?

楼主(2022-06-14):
cadence IC中怎么从一个建好的电路复制到另一个电路上?

网友:
先打开电路,然后再选中电路需要复制部分,然后点击菜单编辑,复制,再打开另一个电路图,点击菜单编辑,粘贴即可。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