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ADS原理图版图仿真时村田电容电感不可用?

楼主(2022-06-14):
用原理图自动生成的Layout进行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就会出现村田器件不可以用的现象,Lumped-compotents电容电感器件可以仿真,就是村田不可用,出现‘C3’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GRM15',看到你以前的提问了呵呵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在网上也没找着答案

网友:
    用原理图自动生成的Layout进行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就会出现村田器件不可以用的现象,Lumped-compotents电容电感器件可以仿真,就是村田不可用,出现‘C3’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GRM15',看到你以前的提问了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自测试需要的控件是 murata include,该控件是跟随村田库一起倒入ADS中的,就是因为这个控件没有的添加的缘故。

网友:
    有个控件你没加进去,根本不是软件版本问题,netlist include,就是和村田库一起导入的,亲自试了解决了

网友:
    必须加入村田器件的识别控件,不然就没发识别,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