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有何促进作用?

楼主(2022-06-14):
电子元器件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有何促进作用?

网友:
    只要弄明白电子元器件的作用和它的用处,那么对于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任何的电子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电子元器件。

网友:
    认识常用元器件一、电阻器电阻器主要用途:1、稳定和调节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2、其次还作为分流、分压和负载使用。几种常用电阻器的结构特点:电阻种类碳膜电阻电阻结构特点气态碳氢化合物在高温和真空中分解,碳沉积在瓷棒或者瓷管上,形成一层结晶碳膜。改变碳膜厚度和用刻槽的方法变更碳膜的长度,可以得到不同的阻值。碳膜电阻成本较低,性能一般。在真空中加热合金,合金蒸发,使瓷棒表面形成一层导电金属膜。刻槽和改变金属膜厚度可以控制阻值。这种电阻和碳膜电阻相比,体积小、噪声低、稳定性好,但成本较高。用康铜或者镍铬合金电阻丝,在陶瓷骨架上绕制而成。这种电阻分固定和可变两种。它的特点是工作稳定,耐热性能好,误差范围小,适用于大功率的场合,额定功率一般在1瓦以上。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是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电子器件的总称。常见的有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