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请问出现这种提示怎么办?

楼主(2022-06-14):
    cst中请问出现这种提示怎么办?

网友:
    要加密网格

网友:
    请问这个提示是说到的最大仿真时间是指什么?我也遇到过,所以很茫然,求指导

网友:
    最大仿真时间都没有能够收敛到你的最低仿真精度,建议增加Tmax或者降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