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FPG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14):
单片机FPGA有什么区别?

网友:
    FPGA更偏向于硬件电路,而单片机更偏于软件。

网友:
    单片机是基于CPU的冯·诺依曼器件,FPGA是基于并行逻辑单元的器件。

网友:
    FPGA只是一个较为庞大的“逻辑阵列”,当然也可以通过设计,成为具有某些单片机的功能。从某些方面来说,单片机可以说是“定制”的FPGA

网友:
    FPGA功能比较强大,可编程,并行处理能力强,支持高速信号处理,单片机支持低速,简单时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