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6-14):
    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它是电压随磁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磁场越强,电压越高,磁场越弱,电压越低。

网友:
    霍尔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使用霍尔元件制作出的一种磁场传感器,该传感器除霍尔元件外,一般还包括放大器电路、温度补偿电路、稳压电源电路等电路模块,现已广泛用于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载流子迁移率等参数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