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595驱动一个共阳极数码管,一直显示着8这个数字不会变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14):
用74HC595驱动一个共阳极数码管,一直显示着8这个数字不会变怎么回事?

网友:
只是在板子上面验证不OK?

网友:
注意看一下,电路逻辑和你的程序,挨个来分析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程序错了,看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