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把窗口恢复到初始状态?

楼主(2022-06-14):
altium Designer怎么把窗口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
如果误删的的话可以关闭软件重启下

网友:
    Project,Libraries等面板被关闭了,可以通过左下角的system选择打开各个面板,或者通过菜单栏下的view命令打开。

网友:
    可以在选项里边,选择load default 恢复到默认值然后再根据需要调整。我一般是设置好后,键设置存储一个配置文件。如果乱掉了,就将配置文件导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