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批量更改pcb上元件位号和值的文字大小?

楼主(2022-06-14):
pads如何批量更改pcb上元件位号和值的文字大小?

网友:
通过过滤器选上所有的字母,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1、右键-> select documentation然后crl+A 全选,所有的位号就选中了;
2、按下alt+enter 或者选择 edit -> properties ,进入属性编辑窗口;
3、在size 和 line width 处填入你想要的数值即可。如果你的单位是默认的mil,
则该处默认值分别是 100,10 ,你可以改为60, 6 或者70, 7 ,做出来都是很清楚的。

网友:
好像PADS2005无这个。

网友:
可以自己写脚本文件。

网友:
cadence中在原理图中选择元器件,邮件属性,shif insert在Excel中批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