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贴片加工锡膏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6-14):
请问SMT贴片加工锡膏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建议在冰箱内储存温度为5℃-10℃,请勿低于0℃。

网友:
必须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切勿造成锡膏在冷柜存放时间过长。

网友:
开盖后的锡膏建议在12小时内用完,如需保存,请用干净的空瓶子来装,然后再密封放回冷柜保存。

网友:
第一次放在钢网上的锡膏量,以印刷滚动时不要超过刮刀高度的1/2为宜,做到勤观察、勤加次数少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