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MOS管功率大小?

楼主(2022-06-14):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用小芯片冒充大芯片的MOS管,请问各位用数字万用表能区分出真假来吗?有什么好的测试区分放法?

网友:
万用表很难分辨,因为MOS管的导通电阻一般是几十毫欧,已超出万用表电阻检测精度范围。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看丝印是否清晰,有无被打磨更改的痕迹。另外,不同厂家的丝印字体有特色,像英飞凌和ST的就完全不同。另外,看封装也是一种办法,以600V MOS管为例,25A以下,一般是TO-220;25A以上,基本是TO-247封装或更大。如果标称几十A,而封装很小,就值得怀疑了。

网友:
    拿块板子现场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