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和CPLD通讯 ,方式是SPI,请问CPLD这边接口怎么分配?

楼主(2022-06-14):
cpld用EPM570,100脚,CPLD接入SPI四线,新手,CPLD应该分配哪4个引脚做通讯呢,是四线全部用CPLD的IO吗?SCLK这个需要分配什么样的引脚?

网友:
全部用普通的引脚,然后通过程序写下SPI底层,就是SPI通信的特点,按照它的协议写个模块。去网上搜下,FPGA实现SPI通信,和CPLD一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