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在ADS中使用参数扫描仿真,怎么看参数为某一值的输出

楼主(2022-06-14):
ADS用的不熟,在做ADS仿真的时候使用参数扫描,比如参数x=0,1,2,3,4,5;这六个值,当做完扫描之后,在data display window显示的时候,显示输出信号的时候,会把x=0-5时的6个值全都显示出来。如果我只想看x为某一个值时的参数,比如x=2时的输出,我该怎么表示呢?1 T. ~! }( i6 L- y

网友:
    以眼图为例,看第一个扫描值的眼图,查看density[0,::,::],第二个就是densit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