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复制一部分PCB到另一个PCB中去

楼主(2022-06-14):
    cadence中如何复制一部分PCB到另一个PCB中去

网友:
    要是有AD一样简单就好了.

网友A:
    在一个pcb中选中要copy的模块,palcement生成并导出模块文件,在另外的pcb中选中包含的器件(也可以选中所有器件),应用这个模块文件,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pcb中选中要copy的模块,palcement生成并导出模块文件,在另外的pcb中选中包含的器件(也可以选中所 ...

最后记得打散group

网友(2025-02-13):
很好,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