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差分对设置中的min line spacing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14):
差分对中不是有设置primary gap和neck gap么?min line spacing又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最小线间距,频径走线间距

网友A:
    primary gap是差分线的正常线距,neck gap一般用在穿bga密集via区域,通过计算同时改变线宽线距来防止阻抗突变,min 应该是对差分间距做一个限定,我一般设置和neck gap值一样,可以通过报这个drc及时发现差分线畸形,我感觉还是有用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mary gap是差分线的正常线距,neck gap一般用在穿bga密集via区域,通过计算同时改变线宽线距来防止阻抗 ...

我刚试了一下,走差分线时,正常走线的间距就是primary gap,无法修改,但线宽可以修改,选择neck mode后,间距就为neck gap,无法修改,线宽也无法修改,但还是不知道min line space是有何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走差分线时,正常走线的间距就是primary gap,无法修改,但线宽可以修改,选择neck mode后 ...

    主要是你这个无法修改就很魔性了,假如你的差分线4/6    然后4可以改,6不能改是吗?先不说min的作用,单是你这个不能修改肯定是有问题啊,我16.6  17.2版本都没问题,不知道你啥版本,和版本是否有关。另外差分无论正常值还是neck值,当走线区域空间比较紧张时(圆弧线更容易出现),走线模式选推挤时,会有线距突变情况出现的,(应该经常能遇到,除非你画的不是高密板),当间距变小时,就能通过drc发现问题。总结来说,min的作用就是一个对差分间距向小突变的限制。没必要纠结这没多的。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这个无法修改就很魔性了,假如你的差分线4/6    然后4可以改,6不能改是吗?先不说min的作用,单 ...

    可否截图看一下,在哪里修改间距?谢谢
图中是我的option选项,并没有可设置的间距参数

    normal mode

    normal m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截图看一下,在哪里修改间距?谢谢
    图中是我的option选项,并没有可设置的间距参数

    啥情况,怎么感觉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呢?你的不是在约束规则内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怎么感觉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呢?你的不是在约束规则内设置吗?

这个按设置来没问题啊,我的问题是在使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