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ERROR(ORCIS-6184):

楼主(2022-06-14):
ERROR(ORCIS-6184):place component operation Failed这个报错找不到解决方案 请高手帮忙如图示,调取库文件的时候报错 ,换料的话没啥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对

但是可以换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單純你要的零件資料有問題, 換另的資料完整沒問題??

    但是我的零件资料别人也在用 ,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我是直接调用报错,换器件就没问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明顯了, 就是原本檔案中已經有相同名稱的零件, 先佔了資料位置,
    1.全部更新零件.

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3-05-03):
    你好,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10-30):
引用 网友B:
這很明顯了, 就是原本檔案中已經有相同名稱的零件, 先佔了資料位置,
1.全部更新零件.

    请问ORCIS-6159原因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非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ORCIS-6159原因是什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