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重叠的软硬结合板叠层zone怎么设计?

楼主(2022-06-14):
红圈部分软硬是分离的,但是平面上是重合的,这部分试过几个zone都存在冲突。zone不能叠加在一起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zone 是什么?不懂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中間切斷後再接??要轉90度??

依你疊構, 是只能分三片板子結合, 工錢有點高. (假如真的卡機構就認了. ...

    是的,中间有一部分硬板和软板是分离的,需要转90度,这是个内窥镜头,体积很小,无法设置接插件。最后只能用三个zone区域,加上盲孔实现。在软硬分离的部分单独使用盲孔

网友(2024-02-22):
    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