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 MWS是否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平面波激励源?

楼主(2022-06-15):
    CST设置激励请问CST MWS是否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平面波激励源?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Plane Wave Source,不过我猜测设置应该是可以的,就好象设置多个Waveguide Port或着Discrete Port一样。
Transient Solver默认会顺序求解选择的平面波源。
    PS:楼主的意思是设置多个平面波源还是仿真时多个平面波源同时被激励?

网友:
    貌似是不可以吧
因为创建了一个plane wave
    然后就只能edit plane wave,而无法再创建了

网友:
    建一个大的波导,设置好端口,就是平面波激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