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的感应装置

楼主(2022-06-15):
感应电笔的原理除了多级放大外,和三极管特性有什么关系?三极管和电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是来论坛学习的,对不起。

网友:
感应原理其实就是基极的线圈感应到磁场的变化产生感应电压,使三极管导通,跟电场没那么紧密的关系,要说非得有关系,那就是电场的存在使得有电流产生,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电动势,就这么简单。

网友:
达林顿复合管,高倍放大倍数。

网友:
复合型的达林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