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布局好,且走好了线的板子,板框要更换,怎么导入DXF更换板框?

楼主(2022-06-15):
pads中布局好,且走好了线的板子,板框要更换,怎么导入DXF更换板框?

网友:
可以直接导入,导入模式选择 ‘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结构给的*.emn的文件,直接是外框文件,导入就替换外框了。

网友:
另開一個新的PCB, import DXF 後,再copy到原先的PCB檔案,會先設定相同的Origin已取得同樣的基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