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及应用11:8位单片机的发展

楼主(2022-06-15):
一、80C51单片机的发展
1 、80C51单片机的发展
MCS-51是单片机系列的名称,其中包含有多种芯片型号;而80C51则既是系列名称又是其中一个具体芯片的型号。
早期的80C51系列芯片型号与MCS-51完全对应。它们都有两个子系列,即基本型51子系列和增强型52子系列。
80C51是对MCS-51的改进,具体表现在所使用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上。MCS-51采用的是HMOS工艺,即高密度短沟道MOS半导体集成工艺,而80C51则采用CHMOS工艺,即互补金属氧化物的HMOS半导体集成工艺。集成工艺的改进,使得80C51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和低功耗等明显优势。

2、 80C51的衍生芯片
(1)功能简化芯片
尽管80C51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并不高,但对许多简单应用仍有富余。为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且降低成本,一些功能和结构简化的简化型芯片应运而生。
硬件方面的简化内容涉及片内存储器、定时器、并行口或串行口等。例如,一些单片机应用只需要串行口而不用并行口,因此,就可以把并行I/O内容(口电路和口线引脚)去掉,从而出现了没有并行总线的所谓非总线型芯片。
除简化硬件之外,也有简化指令系统的简化型芯片。例如,Microchip公司生产的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型系列芯片,就减少了指令条数,只保留一些常用的基本指令。
(2)功能增强芯片
为满足复杂控制应用的需要,出现了许多功能增强的8位单片机芯片,所增强的内容包括增加定时器数目,增加中断类型,以及增添其他功能部件等。
例如,Philips公司的80C550和87C550增加了监视定时器WDT和A/D,80C552和87C552增加了I2C、WDT、A/D和脉宽调制器PWM等。此外,功能增强还表现在速度上,例如,SST公司生产的芯片SST89E/V58RD2,其晶振频率可高达40 MHz。
(3)专用型芯片
可把单片机芯片划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两类。通用型芯片的软硬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性能全面而且适应性强,能满足普遍性控制应用的需要。但通用型芯片存在二次开发问题,只有通过用户层面的二次开发,才能构建成一个有针对性的实用控制系统。
然而在单片机的控制应用中,更多的还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特定产品或特定需要的专用型芯片。这些芯片在设计时已经对系统结构的最简化、软硬件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可靠性和成本的最佳化等方面都作了通盘的考虑和论证,所以专用型芯片具有十分明显的性能和价格优势,而且使用起来也十分方便。

二、 从8×C552看8位单片机功能的增强
1、 8×C552的硬件结构
8×C552芯片的硬件结构是在80C51内核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功能部件构成的,现以83C552芯片为例进行说明,硬件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1)8×C552的基本组成
在83C552芯片的硬件资源中,中央处理器CPU、256个寄存器(RAM)单元、8 KB掩膜ROM、两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T0和T1)、全双工异步串行口UART以及外部可扩展64 KB存储空间等,都与80C51系列的83C51芯片一样。
新的功能部件包括:附加定时器T2,捕捉输入/定时输出逻辑,A/D转换器,两路8位分频的脉宽调制器PWM,监视定时器WDT,15个中断源的中断结构,以及I2C总线接口电路等。
此外,83C552还增加了两个8位并行口P4和P5,并行口总数达到6个。
(2)8×C552的专用寄存器
80C51只有21个专用寄存器SFR,而到了8×C552,随着功能的增强,寄存器的数目也增加了许多,达到56个,
(3)8×C552的A/D转换器
出于控制应用的需要,8×C552芯片内置有A/D转换器,它由8路模拟输入多路开关、10位线性逐次逼近A/D转换器等构成。模拟电压的波动范围是0~+5 V,一次转换需50个机器周期,当振荡频率为12 MHz时,转换时间为50 μs。
在使用A/D转换器时,要采用稳定度高的电源作参考电源。
供A/D转换使用的寄存器有转换结果高位寄存器ADCH和转换控制寄存器ADCON。8×C552为10位A/D转换,转换结果的高8位在ADCH中,低2位在ADCON中。
(4)8×C552的中断结构
8×C552的中断源增加到15个,各中断名称、符号及向量略。中断系统结构如下图:

由于中断源增多,所以中断允许寄存器和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都增加到两个。对于中断允许寄存器,把80C51原有的改称为IE0,而把新增加的称为IE1。对于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把80C51原有的改称为IP0,而把新增加的称为IP1。
硬件查询顺序为:外部中断0(X0)→定时器0中断(T0)→外部中断1(X1)→定时器1中断(T1)→串行中断(S0)→I2C中断(S1)→捕捉0中断(CT0)→捕捉1中断(CT1)→捕捉2中断(CT2)→捕捉3中断(CT3)→A/D中断(AD)→比较0中断(CM0))→比较1中断(CM1)→比较2中断(CM2)→定时器2中断(T2)。

2 、事件捕捉与事件定时输出
(1)事件捕捉与事件定时输出逻辑
8×C552的事件捕捉与事件定时输出逻辑由一个16位定时器T2、4个16位捕捉寄存器和3个16位比较寄存器组成,并有相应的输入和输出引脚配合。其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
其中,定时器T2是一个16位的加法计数器,由高字节寄存器TMH2和低字节寄存器TML2组成。另外,加在定时器之前有一个预分频器。定时器T2有8位溢出中断和16位溢出中断。

单片机基础及应用(十一):8位单片机的发展.pdf

网友:
这个不错哦,我也想下载下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