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上的ASEMI整流桥MB10F怎么检测是否正常

楼主(2022-06-15):
编辑-Z
我的LED灯盘上有一个桥式整流桥,它的型号是:MB10F,那么什么是整流,整流是做什么的?LED灯上的ASEMI整流桥MB10F怎么检测是否正常?

整流电路就是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为什么要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说白了就是负载需要直流电才能工作,比如我们常见的直流电机、电解电源、手机等。

型号:MB10F
封装:MBF-4 (SOP-4)
特性:小方桥、贴片桥堆、超薄体
电性参数:1A 1000V
芯片材质:GPP
正向电流(Io):1A
芯片个数:4
正向电压(VF):1.0V
芯片尺寸:50MIL
浪涌电流Ifsm:35A
漏电流(Ir):5uA
工作温度:-55~+150℃
引线数量:4

下面我们用万用表检查芯片MB10F的功能是否正常。

1、首先将红、黑表笔插入万用表对应位置,即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

2、将功能选择档位设置为二极管测量档位。

3、红色表笔接触MB10F的“-”端(壳体表面有标记),黑色表笔接触交流输入的任意一端,分别测得数据为:0.576V和0.574 V(仅供参考),然后将黑表笔触到MB10F的“-”端,红表笔触到交流输入的任意一端,测试一次,万用表显示“.OL”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负极相连接的两个二极管都正常。

4、黑色表笔接触MB10F的“+”端(壳体表面有标记),红色表笔接触交流输入端的任意一端,测量数据分别为:0.606V和0.612 V(仅供参考),然后将红表笔触到MB10F的“+”端,黑表笔触到交流输入端的任意一端,分别测试一遍,万用表显示“.OL”,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正极相连接的两个二极管都正常。

网友:
学到了,Thanks♪(・ω・)ノ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好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