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转换及串行通信程序

楼主(2022-06-15):
要求:
1.硬件选择通道,转换结果显示在LED上
2.利用串口助手与单片机就行串行通信,收到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发回,反之亦然,但数字不变。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absacc.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D,VAR,H4,L4;
  • uchar cod[] = {0xC0, 0xF9, 0xA4, 0xB0,
  •                                  0x99, 0x92, 0x82, 0xF8,
  •                                  0x80, 0x90, 0x88, 0x83,
  •                                  0xC6, 0xA1, 0x86, 0x8E
  •                                  }; //16进制
  • void delay(int n)
  • {
  •         int i,j;
  •         for(i=n;i>0;i--)
  •         {
  •                 for(j=28;j>0;j--);
  •         }
  • }
  • void display()
  • {
  •          H4=D/16;
  •          L4=D%16;
  •          P2=cod[L4];
  •          P1=0xfe;
  •          delay(1);
  •          P2=0xff;
  •          delay(10);
  •          P2=cod[H4];
  •          P1=0xfd;
  •          delay(1);
  •          P2=0xff;
  •          delay(10);
  • }
  • void main()
  • {
  •         while(1)
  •         {
  •                 XBYTE[0x8000]=0x00;
  •                 delay(50);
  •                 D=XBYTE[0x8000];
  •                 display();
  •         }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absacc.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D,VAR,H4,L4;
  • uchar cod[] = {0xC0, 0xF9, 0xA4, 0xB0,
  •                          0x99, 0x92, 0x82, 0xF8,
  •                          0x80, 0x90, 0x88, 0x83,
  •                          0xC6, 0xA1, 0x86, 0x8E
  •                           }; //16进制
  • void delay(int n)
  • {
  •         int i,j;
  •         for(i=n;i>0;i--)
  •         {
  •                 for(j=28;j>0;j--);
  •         }
  • }
  • void display()
  • {
  •          H4=D/16;
  •          L4=D%16;
  •          P2=cod[L4];
  •          P1=0xfe;
  •          delay(1);
  •          P2=0xff;
  •          delay(10);
  •          P2=cod[H4];
  •          P1=0xfd;
  •          delay(1);
  •          P2=0xff;
  •          delay(10);
  • }
  • void main()
  • {
  •         PCON=0x80;//SMOD置1,波特率加倍
  •         SCON=0x50;//设置为工作方式1:SCON:SMO SM1 SM2 REN TB8 RB8 TI(0101 0000)
  •         TMOD=0x20;//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TH1=0xfa;//计数器赋初值
  •         TL1=0xfa;
  •         TR1=1;//打开计数器
  •         while(1)
  •         {
  •                 while(!RI){display();}
  •                 D=SBUF;
  •                 VAR=D;
  •                 RI=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display();
  •                 if(0x40<D&&D<0x5b){VAR=D+0x20;}//大写变小写
  •                 else if(0x60<D&&D<0x7b){VAR=D-0x20;}//小写变大写
  •                 SBUF=VAR;
  •                 while(!TI){display();}
  •                 TI=0;//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 }

网友:
分析分析,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