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为什么输出电阻越小越能提高负载能力?

楼主(2022-06-15):
    放大器为什么输出电阻越小越能提高负载能力?
    晶体管放大器为什么输出电阻越小越能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
    输出电阻小,则能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从而增强驱动能力,即带负载能力。其次,Vo=V*Rl/(Rl+Ro),其中Ro为输出阻抗,为Rl负载阻抗,V为输出电压,Vo为负载电压。可见如果Ro较大,对Rl的要求就较高(不能太小),否则负载上压降将变小,即其所谓带负载能力变小(对负载阻抗要求甚严)。

网友:
    负载能力不完全是输出电阻
输出电阻只是一方面
    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允许输出电流”
输出电阻低的,允许输出电流不一定大

网友:
    取“功率”,“电压”
    在最大输出功率时,输出阻抗和负载的阻抗是相等,输出功率才能最大;
在最大输出电压时,输出阻抗越小,负载阻抗越大,输出电压才能越大(有个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