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智能电视的电源板需要一个ACDC芯片,还要一个WLED芯片?

楼主(2022-06-15):
为什么智能电视的电源板需要一个ACDC芯片,还要一个WLED芯片?

网友:
AC-DC为了交流转直流,几乎所有元器件都是直流供电的;WLED应该是背光灯驱动芯片吧,不清楚是交流还是直流驱动。如果是交流驱动,那就是因为要直接从AC处取出电流,否则AC-DC芯片的压力太大了。

网友:
AC-DC是交流转直流,因为电视主机内部来说各类芯片基本都是DC供电,所以是为了IC芯片工作使用,但是WLED之类的背光驱动芯片不同,这种芯片一般来说是通过PWM信号来调光,具体来说就是调整电流,来控制LED的明暗,产生画面的动态变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