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CAM350怎么不能用?

楼主(2022-06-15):
提示的是:data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

网友:
不能识别的数据库格式。

网友:
这个提示不是你的350出了问题,相反,正是350软件本身没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
格式不能识别,一般都推荐使用AUTO,INPUT导入,这样文件能自动识别。

网友:
我想你是用CAM350直接打开(Fille\Open...)某个文件吧。如果它是CAM350文件,且版本够的话,打开它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