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UltraScale+MPSoC系列芯片的USB3.0/2.0接口硬件设计

楼主(2022-06-15):
ZU+系列MPSOC要实现USB3.0/2.0的全部功能,需要同时使用MIO和GTR。因为GTR接口中的USB接口只支持USB3.0,对USB2.0的支持需要通过MIO接口外接USB PHY实现。
ZU+系列MPSoC包括两个USB接口,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进行如下表所示的配置:

当USB接口配置成3.0模式时,USB2.0也必须使能(在SDK的PCW配置界面),因为外部VBUS有效的反馈信号只能从USB PHY的ULPI接口得到。在非OTG模式下,VBUS信号也可以通过PL侧信号得到,但只能通过命令的方式获得。反之,USB2.0则可以单独使用。
MIO侧的USB2.0接口只支持ULPI接口,关于ULPI的更多信息可参考之前的文章《USB系列之“外部PHY接口”》,PHY芯片可以选择和官方开发板一样的USB3320(也可以选择其他支持ULPI接口,且接口电压为1.8V的PHY芯片)。
USB3320和ZU+的连接关系如下:

USB3320的外部时钟输入可以配置,通过REFSEL[2..0]上下拉实现。时钟输出固定为60MHz,通过CLKOUT引脚输出,给到Link端。USB3320支持同步和异步两种传输模式,当采用同步传输时,使用SDR模式,所有的数据都是在CLK的上升沿同步传输;当采用异步模式时,CLK关闭。数据总线的方向通过DIR控制,如果两端都不驱动数据总线时,DIR的改变将产生“turn-around” cycle。

USB3320的外部时钟配置选择如下:

USB3320的电源去耦电容、偏置电阻要求如下:

USB3320的连接示意图如下:

其中,ID引脚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固定死(为高时ZU+作为device,为低时ZU+作为HOST)。

最后,针对PCB设计,为了阻抗匹配,在设计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PCB and package delays should be kept to 1.30 ns or below.
PCB and package delay skews for DATA[7:0]/DIR/NXT/STP and CLK should be within ±100 ps.
For optimum signal integrity, add a 30Ω series resistor to the DATA and STP lines near the Zynq UltraScale+ MPSoC.(对于NXT、DIR和CLK,对于Link端是输入,不能在末端串联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