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LED点阵—显示汉字实验

楼主(2022-06-15):
一、读懂代码

先把代码看懂然后再在源代码的基础上修改写成自己的点阵显示。
自己对代码的简短理解都写成注释附在下面的源代码中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点阵上显示数字0
  • 注意事项:一定要将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如果不需要595后面的小灯点亮可以拔掉JP595短接片。
  •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bit SRCLK=P3^6;//用SRCLK来表示P3口的第六位
  • sbit RCLK=P3^5;//用RCLK来表示P3口的第五位
  • sbit SER=P3^4;//用SER来表示P3口的第四位
  • //SRCLK、RCLK、SER都是下面程序用到的的芯片74hc595中的引脚的名称,想对芯片进一步了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代码后面附的链接
  • u8 ledduan[]={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 u8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二极管点亮的的条件是对应行列分别为高低电平使得电流产生。
  • //对应本实验实验板即为列线为高电平,行线为低电平时二极管被点亮
  • //第一行代码控制哪列为高电平即为需要此列是否点亮,第二行控制哪一行为低电平,即某一行被点亮,行列共同点亮时交叉处LED亮灯
  • //实验板的原理图因为自己看不懂所以这里的行列可能混了【手动狗头】对这个比较清楚的同学可以帮给我指正一下,谢谢。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死循环实现延时功能
  • *******************************************************************************/
  • void delay(u16 i)
  • {
  •     while(i--);
  • }
  •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 输入           : 无
  • * 输出             : 无
  • 将一个字节的信息串行输入给74HC595以后由芯片并行输出
  • *******************************************************************************/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
  •     u8 a;
  •     SRCLK=0;
  •     RCLK=0;
  •     for(a=0;a<8;a++)
  •     {
  •         SER=dat>>7;
  •         dat<<=1;
  •         SRCLK=1;
  •         _nop_();
  •         _nop_();
  •         SRCLK=0;
  •     }
  •     RCLK=1;
  •     _nop_();
  •     _nop_();
  •     RCLK=0;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main()
  • {
  •     u8 i;
  •     while(1)//轮回点亮循环体
  •     {
  •         P0=0x7f;
  •         for(i=0;i<8;i++)
  •         {
  •             P0=ledwei;         //位选
  •             Hc595SendByte(ledduan);  //发送段选数据
  •             delay(100);        //延时
  •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如果的话点阵显示时会出现重影现象
  •         }
  •     }
  • }
  •

二、修改代码

理解代码以后我们对代码进行修改来实现自己的点阵显示。
因为对亮度和别的指标没有要求,所以只需要修改和字符显示的这一段就可以啦

u8 ledduan[]={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我要显示的是佐字,对应的代码经过推断

所以代码修改为

u8 ledduan[]={0x20,0x7f,0xd0,0x71,0x51,0xdf,0x51,0x51};

三、烧录

将代码编译形成新的hex文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就OK啦,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像我一样忘记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
很详细哦,学习学习。||ヽ(* ̄▽ ̄*)ノミ|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