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常用的电子电路仿真软件是哪个?

楼主(2022-06-15):
请问常用的电子电路仿真软件是哪个?例如说输入一个信号,通过设计的电路后能仿真出其输出的波形。

网友:
    如果做芯片级电路的话 一般用 spectre 或者Hspice;
    如果是板级电路的话,可以用pspice,
其实protel 和orcad也能做一些功能性的仿真。

网友:
    所有的仿真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你设计电路中采用元器件的模型

网友:
    multisim功能多。ewb5w文件小。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multisim这个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