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对地打阻值啊?

楼主(2022-06-15):
红笔接地,那黑笔应该接在MOS管三个引脚G D S中哪个啊? 有说接D和S的,可我试了,好的主板有的接在 D极上阻值也低于100欧或很小几乎为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有时候管会受周边元件影响,不一定测得准的,一般只是测量是否好的,还有G D S各点的电压。

网友:
一楼少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