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FID的定位技术有几种?哪种最成熟?

楼主(2022-06-15):
    可以是基于主动标签(AT)或者被动标签(PT)的定位技术。成本如何?

网友:
    这个和你的成本以及使用要求有关的了人员车辆定位 室外一般就是GPS了  精度要求高设备贵  室内的定位可以用2.45GHz的 如果加上激活的话精度可以控制在10-50cm级别图书 档案之类的定位  可以用智能书架 或者用UR6258实时监控书籍档案的位置  这个都是精准定位的

网友:
    主动标签实际上已经是比较广义的RFID了,由于标签自身有源,信号处理也能做得比较复杂,定位精度会高很多,相对也比较成熟。一般来讲能在理想情况下达到覆盖100米范围,定位误差5米左右,这需要多个读写器/AP的配合,通过大多数通过三角定位来完成。这个领域也完全可以使用诸如WLAN,ZigBee等等节点完成定位,相关的技术和成熟产品非常多。

网友:
    目前来说室内定位成本较低、适用性较为广泛的就是实用蓝牙信标来实现室内定位了。蓝牙信标用于室内定位精度大概在1-3米,这种技术非常成熟了。现在出来了蓝牙5.1AOA定位精度可达30-50cm,已研发出来了,但成本上面肯定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就看自己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