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不好建立XNET的问题

楼主(2022-06-15):
如图,共模电感里面放了电阻,这样不方便建立XNET,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种情况还要建吗

网友A:
    分开建模型,电阻的建电阻的模型,共模电感建共模电感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建模型,电阻的建电阻的模型,共模电感建共模电感的模型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