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里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2022-06-15):
    串口调试助手里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
    我写得串口程序,功能:单片机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先保存,然后马上发送出去。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来做PC端程序来从PC向单片机发送和接收单片机回传数据的。现在的问题是:从串口调试助手里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双方波特率调的可是一致的,下面是程序: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a rcvdata[2],trdata[2];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H1 = 0xFD; //11.0592MHZ 9600 波特率
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if(RI)
    {rcvdata[0]=SBUF;  //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
         RI=0;
         SBUF=trdata[0];   //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while(TI);
         TI=0;
    }

    }

网友:
    发同样的数据,收到的却不一样
    我又试了一下,发同样的数据,收到的却不一样。上面的程序,我刚才贴的时候改了一下,有些笔误,应该是:
    SBUF=rcvdata[0];   //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
    具体怎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规律?
换一个调试助手试一试呢?
用中断接收呢?

网友:
    先查一下硬件
    1、看看你的晶震是不是11.0592MHZ
    2、检查一下两端的模式设置是否相同,通常单片机端为一位启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
3、启动接收进程前清一下接受缓冲区

网友:
    一次发一个数据的吗??
你的程序好像一次只能发一个数据吧。接受和发送都要选择16进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