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走线连不上

楼主(2022-06-15):
图1是我要连接的器件

连接后,还是有飞线

整块板子都是这样,格点关了也没用

网友:
在右边Find选项卡里要勾上PINs和ratsnests,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那么请检查,这两个零件是否在同一面,全在TOP或全在Bottom

网友:
首先要明确这不是格点的问题,一般初学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对allegro的操作习惯还不是很熟悉做造成的,在allegro中一般常见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1 先执行命令 2 在find面板里面勾选要操作的对象,在option面板里面设置操作的层面以及其他参数(视命令不同而不同),在visibility面板里面打开或关闭层面和对象 3 点击对象,执行操作。另外如果需要连接的两个pin不在同一面,那是连不起来的,必须打via换层,连线的时候还要在option里面勾选snap to connect point,否则也是连不上的。
因此你的问题有四种可能原因:1 两个pin根本就不在同一面。2 没有勾选snap to connect point。 3 命令执行的层面不对。4 没有勾选pins或者ratsnests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