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电大尺寸结构仿真

楼主(2022-06-15):
    仿真是微波在一个腔体内部的反射,腔体结构不对称,频率范围在90-140GHz,电尺寸有接近1000,时域求解器默认网格划分有60亿,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网格数呢?

网友A:
    实在不行改下网格的大小?
HOME——Mesh View——Global properties——Hexahedral——Cells per wavelength 试试,应该能降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改下网格的大小?
    HOME——Mesh View——Global properties——Hexahedral——Cells per wavelengt ...

    我试过了,把参数改到最小,网格数依然有6000万,电脑还是带不动

网友:
    用I求解器或者A求解器,不要用T求解器
电大问题,不适合用T求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