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技术指标有哪些?

楼主(2022-06-15):
    直流稳压电源技术指标有哪些?

网友:
    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固有特性,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

网友:
    特性指标包括输出电压范围、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和输出负载电流范围。

网友:
    常用的直流稳压电源包括变压器部分、整流滤波部分、稳压部分,主要技术指标为电压参数(如果是可调的话为电压范围)、纹波系数(纹波电压)、输出电压调整率、额定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