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与调理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6-15):
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发电机三相整流后电压和对电压进行调理保证电压在0-3V,然后送到DSP2812AD中去的;
按我的理解是,第一个运放是射极跟随,第二级是反相放大,第三级是射极跟随;
      但第三级也是跟随的方式的话输入的电压不就是负的?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
跟随不就是Vout=Vin吗?

网友:
    vsm模块应该也有正负输出能力,这电路从高压lml324到低压2464缺少保护

网友:
    你这运放的电源接得有点问题,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同相端接+12V,反相端接-12V或者地